我公司有一台 卡特330底盘的设备,显示屏显示水满,查不出原因---请教

楼主(2008-06-17):
我公司有一台 卡特330底盘的设备,显示屏显示水满,查不出原因,请教要如何查,我把该线路接插口拔掉也一样显示水满,是何原因呢?

网友:
会不会有可能显示屏坏了,还是信号有问题,或者传感器出问题
可以找电子的帮忙看看,不一定是机械方面的问题

网友:
考虑显示屏是否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显示屏是好的,是线路的问题,可是线路太复杂了,且线都包扎在一起无法判断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故障。

网友(2008-08-06):
线路上都有标号的啊··你拿图纸看下啊

网友:
有不少发动机水箱的水位传感器是电阻型,三线连接,+(5V或10V),-(地线),S(信号线)。通常电阻最小为水满。若线路故障+与S短接,电压在S端显示最大, 控制器会误判为水满。
请查水位传感器的插头是否有短路。最好将传张发动机电气图。

网友(2008-09-23):
一般不会是线路问题,大多是传感器问题。
先查一下图纸,看看是什么原理、机构才能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2010-04-04):
论坛大侠很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