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名装配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7):
前提有两个ASM文件,要将这两个ASM文件装配在一起,但导入另一个ASM文件时出错,是有两个相同的文件名,请问如何解决,且相同文件名的并不少,请问各位高人有何良方解决。
本人是记下有那个文件相同名,再分别将他们改名,这样太麻烦了。

网友:
如果设置config中search文件的话,可以避免同名装配。万一碰到,我是默认系统自动改名,然后再打开装配,将系统改过名的文件再重命名。系统自动改过的文件名都是有规律的,容易找;而且重命名后,所有装配中和磁盘中的存档文件名都同时更改,比较方便。只是注意的是工程图文档记得在更改时要先打开。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CONFIG可否讲详细些

网友:
惭愧,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也不会解 2楼的给楼上的说详细点吧
config里面具体哪个选项

网友:
期待高手的解决!

网友(2008-07-23):
我对此问题并不了解,也希望有高人出现并解决该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呀!希望高手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