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季节,如何处理量具的生锈问题?

楼主(2008-06-17):
梅雨季节到了,外径千分尺,内径千分尺,游标卡尺,螺纹塞规和螺纹环规因生锈的问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下午16点钟用完放置起来到第二天早晨8点钟再使用的时候,千分尺的旋转会很皱很生硬,游标卡尺的推拉也很费力。环规,塞规基本上因为锈蚀通体的颜色已经改变,上面的规格标识已经模糊起来。
通常我的做法是,第二天用柴油擦洗一下摩擦接触的地方,但是每天都需要做。
我在想可不可以用润滑脂涂在接触面上。这样可以延长使用的时间,有效阻止生锈。
但是我对润滑脂的牌号不了解。
我应该用什么号码的润滑脂?
谢谢赐教。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指纹锈,如果有出手汉习惯的人最好是手上不要太干净,粘点油再拿这些量具。要么就在用完之后放好前上点机油。其实也没必要什么牌号的润滑油,一般的都可以了。

网友:
使用防锈油就可以解决,不一定要用脂类

楼主:
谢谢了

我问脂类的目的是,脂类放水性和耐久性好一点。如果价格相同当然选效果好和耐用的了。
要考虑使用的状态。由于每天都要使用。尺类可以在滑动接触的地方涂防锈油和脂。但是这些螺纹规是需要徒手拿的。这样会造成频繁洗手或者污染手会接触到的其他物品。比如图纸,手柄,工件等。

网友A:
凡士林还不错我一直在用

网友:
关键是用完后应立即擦干净,并抹防锈油。

网友:
带手套作业,完工后擦干净,涂抹防锈剂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凡士林还不错我一直在用

这个方法还不错,用柴油洗一下再涂上凡士林,凡士林带一点蜡质,保留的时间和效果都不错。价钱也好。各位在用高价东东的和没有找到好东东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
在凡士林中加入适量的钟表油。

网友:
千分尺用钟油,卡尺不要用油啊 ,特别是带表卡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