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试题,基础性的

楼主(2008-06-17):
一、名词解释:1、技术:
2、计算机数控(CNC)
3、数控机床:
4、点位直线控制系统:
5、轮廓控制系统:
6、开环伺服系统:
7、闭环伺服系统:
8、

半闭环伺服系统:
二、判断题1、 )开环控制系统没有位置反馈,只能应用于精度要求不高的经济型数控系统中。
2、 )半闭环控制系统一般采用角位移检测装置间接地检测移动部件的直线位移。
3、 )数控技术是FMS不可缺少的工作单元,但在CIMS中运用不多。
4、 )全功能数控系统应配置高速、功能强的可编程序控制器。
5、 )数控机床要完成的任务只是控制机床的进给运动,达到能加工复杂零件要求

三、单项选择1 数控机床的传动系统比通用机床的传动系统__ _______
A 复杂; B 简单; C 复杂程度相同; D 不一定;
2 数控机床的进给运动是由____ ______完成的。
A 进给伺服系统; B、主轴伺服系统; C、液压伺服系统; D、数字伺服系统;
3、数控折弯机床按用途分是一种_____数控机床。
A 金属切削类; B 金属成型类; C 电加工; D 特殊加工类;
4、只有装备了________的数控机床才能完成曲面的加工。
A 点位控制; B、直线控制; C、轮廓控制; D B-SURFACE 控制
5、闭环与半闭环控制系统的区别主要在于_________的位置不同。
A 控制器; B 比较器; C、反馈元件; D、检测元件;
三、多项选择:1NC加工程序是NC机床自动加工零件的_________
A、输入介质 B、存储载体 C、加工指令
2NC机床的输入介质是指_________
A、加工程序单 B、光电阅读机 C、磁带和磁盘
3、欲加工一条与X轴成30o的直线轮廓。应采用_________数控机床。
A、点位控制 B、直线控制 C、轮廓控制
4、点位控制机床是指_________的数控机床。
A、仅控制刀具相对于工件的定位点坐标,不规定刀具的运动轨迹。
B、必须采用开环控制
C、刀具沿各坐标轴的运动之间有确定的函数关系

楼主:
5、开环控制系统的驱动电机应采用_________。
A、功率步进电机 B、交流电机 C、直流伺服电机
6、闭环控制系统比开环及半闭环系统_________。
A、稳定性好 B、精度高 C、故障率低
7、闭环控制系统的位置反馈元件应_________。
A、装在电机轴上 B、装在执行部件上 C、装在传动丝杆上
8、CNC系统是指_________系统。
A、自适应控制 B、直接数字控制 C、计算机数控
9、世界上第一台NC铣床是_________年在美国研制成功。
A、1948  B、1952  C、1958
10、开环、闭环和半闭环是按_________的不同分类的。
A、机床的加工功能 B、进给伺服系统类型  C、NC装置的构成方式
11、点位、直线和轮廓控制NC机床是按_________的不同分类的。
A、功能 B、伺服系统类型 C、装置的构成方式
12、最佳适应控制通常采用_________作为评价函数。
A、切削力和振动 B、最低生产成本 C、最高生产率
13、数控机床较适用于_________零件的加工。
A、小批量 B、复杂型面 C、大批量
四、简答题:
1、        C机床由哪儿部分组成,试用框图表示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并简述各部分的基本功能。
2、        从控制精度、系统稳定性及经济性三方面,比较开环、闭环、半闭环系统的优劣?
3、        什么叫点位控制、直线控制和连续控制?它们的主要特点与区别是什么?
4、        NC机床按控制系统的特点(加工功能)分为几类,它们各用于什么场合?
5、        NC机床适用于加工哪些类型零件,不适用于哪些类型的零件,为什么?
6、        简述数控机床的工作原理?
7、        通机床控制相比较,数控机床有何特点?控制的对象有哪些?
8、        简述现代全功能数控系统的特点?
9、        据你在认识实习,以及平时的所见所闻,谈谈NC机床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我国NC机床使用的现状,以及你对现状的感想?
第二章 数控加工的程序编制
第一节        数控加工编程基础
一、名词解释
1.        手工编程、
2.        自动编程、
3.        对刀点、
4.        刀位点、
5.        NC机床的坐标轴、
6.        机床原点、

楼主:
再续

7.        机床坐标系、
8.        工件原点、
9.        工件坐标系、
10.        绝对坐标、
11.        相对坐标、
12.        行切法、
二、判断题
13.        ( )对几何形状不复杂的零件,自动编程的经济性好。
14.        ( )数控加工程序的顺序段号必须顺序排列。
15.        ( )增量尺寸指机床运动部件坐标尺寸值相对于前一位置给出。
16.        ( )G00快速点定位指令控制刀具沿直线快速移动到目标位置。
17.        ( )用直线段或圆弧段去逼近非圆曲线,逼近线段与被加工曲线交点称为基点。

三、选择题
18.        下列指令属于准备功能字的是___________。
19.        G01; B、 M08; C、 T01; D、 S500。
20.        根据加工零件图样选定的编制零件程序的原点是__________
21.        机床原点; B、编程原点; C、加工原点; D、刀具原点。
22.        通过当前的刀位点来设定加工坐标系的原点,不产生机床运动的指令是__________。
23.        G54; B、 G53; C、 G55; D、 G92;
24.        用来指定圆弧插补的平面和刀具补偿平面为XY平面的指令___________。
25.        G16; B、 G17; C、 G18; D、 G19。
26.        撤消刀具长度补偿指令是_________。
27.        G40; B、 G41; C、 G43; D、 G49;
四、多选题
1.        程序编制中首件试切的作用是检验_________。
A、零件图纸设计的正确性
B、零件工艺方案的正确性
C、程序单、控制介质的正确性,并能综合检验零件的加工精度
2.        刀位点是_________上的点。
A、刀具 B、工件 C、夹具
3.        _________代码一经在一个程序段中指定,便保持到后续的程序段中出现同组的另一代码才失效。
A、模态 B、续效 C、非模态
4.        只在本程序段内有效的代码称为_________。
A、G代码 B、模态代码 C、非续效代码
5.        具有使程序停止运行,且能在按下相应启动键后便可继续运行后续程序的功能M指令有_________。
A、M00                B、M01         C、M02
6.        在ISO标准中,G指令和M指令最多可以有_________。
A、99种 B、100种 C、任意种
7.        在用直接指定法表示进给速度时,F后所跟的数字的单位是_________。

楼主:
再续

A、m/min B、mm/min C、r/min
8.        主轴转速指令S后的数字的单位为_________。
A、r/s B、mm/min C、r/min
9.        在ISO标准中,各坐标轴的正方向是指_________。
A、刀具运动的方向
B、刀具相对与工件的运动方向
C、工件相对于刀具的运动方向
10.        ISO标准规定,Z 坐标为_________。
A、平行于主轴轴线的坐标
B、平行与共件装夹面的方向
C、制造厂规定的方向
11.        Z 坐标的正方向是指_________。
A、使工件尺寸增大的方向 B、刀具远离工件的方向 C、刀具趋近工件的方向
12.        按相对运动的关系,工件运动的正方向与刀具运动的正方向的关系为_________。
A、相同 B、相反 C、不定
13.        在确定一个NC机床的坐标系时,X、Y、Z坐标的确定顺序为_________。
A、X、Y、Z                B、Y、Z、X                 C、Z、X、Y
14.        相对坐标是指程序段的终点坐标是相对于_________计量的。
A、本段起点 B、工件原点 C、机床原点
15.        脉冲当量是对于每一个脉冲信号_________。
A、传动丝秆转过的角度 B、步进电机回转的角度 C、机床运动部件的位移量
16.        编程人员在编程时所使用的坐标系是_________。
A、机床坐标系 B、工件坐标系 C、绝对坐标系
17.        准备功能G90表示的功能是_________。
A、预置寄存 B、绝对坐标 C、相对坐标
18.        G92指令的功能是_________。
A、记录坐标设定值 B、表示绝对坐标 C、使机床按给定坐标运动
19.        快速定位指令G00的移动速度由_________。
A、F指令指定 B、由系统的最高速度确定 C、用户指定
20.        G00在指令机床运动时_________。
A、允许加工 B、不允许加工 C、由用户事先规定
21.        G00指令实现的是_________。
A、点位控制功能 B、直线控制功能 C、轮廓控制功能
22.        G01指令在控制数控机床运动时,其运动速度由_________。
A、F指令指定 B、S指令指定 C、NC系统预先设定的参数确定
23.        在数控机床在进行2轴(或3轴)直线插补时,F指令所指定的速度是_________。
A、各进给轴的进给速度
B、2轴(或3轴)合成进给速度
C、位移量较大进给轴的进给速度
24.        自动编程是指( )。
A、从零件图到制作控制介质的全过程均由计算机完成
B、需要人工用数控语言编写源程序,其后的工作均由计算机完成
C、从数控语言的源程序为输入,G代码程序为输出的过程
25.        NC机床的零件加工程序现在采用的格式是( )。
A、地址符可变程序段格式 B、分隔符固定顺序格式 C、字--地址程序段格式
26.        在用右手定则确定NC机床的坐标时,中指、食指以及大拇指所指的方向分别是( )。
A、X、Y、Z           B、Y、Z、X           C、Z、Y、X
五、简答题
27.        数控机床加工程序的编制步骤?
28.        数控机床加工程序的编制方法有哪些?它们分别适用什么场合?
29.        用G92程序段设置的加工坐标系原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位置是否不变?
30.        应用刀具半径补偿指令应注意哪些问题?
31.        如何选择一个合理的编程原点?
32.        什么叫基点?什么叫节点?它们在零件轮廓上的数目如何确定?
33.        NC机床零件加工程序的编制方法有几种?试简述每种方法的特点。
34.        试述最小设定单位的意义和应用
35.        试解释下列指令的意义、
36.        G00,G01,G02,G03,G41,G42,G42,G04,G90,G91,G92,G17,G18,G19
37.        圆弧插补编程中的I、J、K有哪几种表示方法?
38.        试说明机床坐标系与工件坐标系各自的功用、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如何确定它们的相互关系
39.        ISO关于数控机床坐标系是如何规定的?请按ISO标准确定NC车床、镗铣床(卧式)的坐标系统并说明各坐标轴运动方向的确定原则(即说明所确定方向是刀具还是工件的运动方向)
40.        对所编加工程序的校验的方法有哪些?其中首件试切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再续

A、地址符可变程序段格式 B、分隔符固定顺序格式 C、字--地址程序段格式
26.        在用右手定则确定NC机床的坐标时,中指、食指以及大拇指所指的方向分别是( )。
A、X、Y、Z           B、Y、Z、X           C、Z、Y、X
五、简答题
27.        数控机床加工程序的编制步骤?
28.        数控机床加工程序的编制方法有哪些?它们分别适用什么场合?
29.        用G92程序段设置的加工坐标系原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位置是否不变?
30.        应用刀具半径补偿指令应注意哪些问题?
31.        如何选择一个合理的编程原点?
32.        什么叫基点?什么叫节点?它们在零件轮廓上的数目如何确定?
33.        NC机床零件加工程序的编制方法有几种?试简述每种方法的特点。
34.        试述最小设定单位的意义和应用
35.        试解释下列指令的意义、
36.        G00,G01,G02,G03,G41,G42,G42,G04,G90,G91,G92,G17,G18,G19
37.        圆弧插补编程中的I、J、K有哪几种表示方法?
38.        试说明机床坐标系与工件坐标系各自的功用、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如何确定它们的相互关系
39.        ISO关于数控机床坐标系是如何规定的?请按ISO标准确定NC车床、镗铣床(卧式)的坐标系统并说明各坐标轴运动方向的确定原则(即说明所确定方向是刀具还是工件的运动方向)
40.        对所编加工程序的校验的方法有哪些?其中首件试切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2010-06-22):
没有答案,要是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