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3铝合金管材能否可以做低温退火处理?

楼主(2008-06-17):
请教6063铝合金管材能否可以做低温退火处理?
如果可以做低温退火处理,退火温度是多少?保温时间是多少?
 期待高手回复或发邮件给我,nfbxghgx@163.com

网友:
6063是美国产的铝,预硬铝(出厂时已热处理过),某单位的6063零件加工后不再热处理
可以退火---为了消除应力?能否说明下为什么要考虑低温退火
6063不推荐退火,会破坏它原有的性能

仅供参考
390C--420C,保温1-2小时

楼主可以到百度搜索下
6063,
6063 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