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减速器的重量?

楼主(2008-06-17):
如何计算减速器的重量,方法。
请教,谢谢!

网友:
磅,
要么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计算

网友:
建模不就可以知道了吗

网友:
用三维软件建立实体模型,设定材质,即可
大多数三维软件都有这个功能,比如solidworks,pro/e等

网友:
用三维软件建模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可以一个一个算的,就是麻烦点。
建模就快点了。
呵呵

网友:
弄到称上一称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