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普车只能单方向转动,奇怪!

楼主(2008-06-17):
一台新普车,接好电源线之后发现只会向一个方向转动,当初以为是接线接错了,于是换了一种接法,结果还是不行。
就这样试了好几种接法,几乎排列组合所以方法都试齐了,要么就是只能正转要么就是只能反转。

不知是怎么回事,麻烦大家推断一下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有意思,你们厂是不是没有一个中级电工

楼主:
没有电工。

网友:
什么车床?
是否离合器坏了。

楼主:
大连CDL6236,新的。

应该不会坏,估计是电路问题。

网友:
彻底检查下电路,应该是某个接触器接线不良或别的什么原因,总之一定是电路上的问题,最好检查彻底,因为有这样的症状的话难保不会有别的什么毛病

楼主:
今天一早请了大连厂的师傅过来看,几分钟就找到问题了。

再次验证了“大连车床小问题不断”地理论。而这次更说明了这台车床根本没进行相关的检验出出厂了。

说了一大轮,现在说问题吧。问题竟然是与正反转手柄接触的那个控制开关的触点有点变形,导致扮动开关无法触发这个开关,后来用尖嘴钳吧开关弄直,问题就解决了。

实在让人苦笑不得。难道这就是大连车床吗?

网友:
大连机床这样了?应该不会
如果这样那不更忧

楼主:
是的,很多人都这样说,我也在不断验证。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沈阳的看起来最结实,用起来也很耐

楼主:
是呀,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她的普车都不适合我,我经常用到公制的0.5、0.75、1和英制的1/24的螺纹,这些车床都需要换挂轮才行。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云南车床,性能也是不错的,但是价格贵了50%,实在有点贵,我现在地这台车床是用于过渡的,没必要买那么好。

网友:
国产机床的性能都一样,

网友(2009-05-13):
沈阳的机床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没有机床不出问题,这简单的问题随便找个电工都能搞好的事情。不过,你们单位很小吗?怎么电工都没有呀

网友:
彻底检查下电路,应该是某个接触器接线不良或别的什么原因,总之一定是电路上的问题,最好检查彻底,因为有这样的症状的话难保不会有别的什么毛

网友:
汗,它的那个开关有这么差吗?买这么垃圾的元件,搞不定出重大问题呢...

网友(2009-06-20):
我们单位沈阳的几台床,毛病不断的。两台半自动数控的基本上报废了 才用了三年,呵呵

楼主:
没有机床不出问题,这简单的问题随便找个电工都能搞好的事情。不过,你们单位很小吗?怎么电工都没有呀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小,而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网友:
普车。沈阳的垃圾的很,尤其是以前沈阳3机产的。普车现在还是云机的好

网友:
现在国产机床的质量真让人有点担忧!

网友:
刚开始做,不知道选大连好还是沈阳好啊!

网友(2011-10-22):
现在大连机床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像不是一个工厂出的

网友:
现在的机床没原来的机床好用了.质量差.结构单薄.设计不合理.前段时间修了台沈阳的机床溜板箱.拆个盖板都麻烦死了.盖板压在两个定位座.一个油窗.还有个丝杆螺母开合手柄上.我边拆边骂.哪个蠢东西设计的.别的机床拆掉固定螺丝就能卸下盖板.有样都不知道学.蠢到家了.

网友:
你问问北京机床维修那个哥们吧,他比较熟这块

网友:
宝鸡床子比较合适,车螺纹只有两个螺纹要换挂轮,而且是不常用的螺纹。大连床子,不想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