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仪不水平,如何调校【请教】

楼主(2008-06-17):
今天在给车床调水平的时候发现怎么调都不平衡,正在纳闷的时候,突然发现水平仪有点问题,在同一个地方,180度掉转水平仪,上面的气泡竟然是和水平仪的变换而变换,也就是说水平仪自身不水平了,难怪怎么调都不行。

可是水平仪这个精密仪器改如何调校呢?我调了几个小时都不行。

有什么好方法吗?

谢谢!

网友:
看该水平仪是否可调节?
一般可调节水平仪,会在上面某处有个螺丝的,试试看
若不可调节水平仪那就无法了

楼主:
可以调,要不然我也不会调上几个小时,可惜一直没调好。

楼主:
调整成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掉转之后基本上在一起的。

网友:
是框式水平仪吗。如果是,请安下述步骤处理:1、巴水平仪放在平板上,观察气泡位置,记下读数。2、将水平仪掉头180度,气泡位置会变动,根据变动的方向,用附带的专用扳手调整内部水平管的高低,直到掉头后,检测结果一致。前提:水平仪框架精度正常,没有损坏。以前我在安装龙门刨时,每天要调2次水平仪,否则就把自己搞晕了。调一次,大约3分钟。

楼主:
"直到掉头后,检测结果一致"

明白了,谢谢1

现在基本上是这样了。

楼主:
我又去了销售商那边咨询了一下,刚好遇见了一位懂行的师傅,进一步了解了相关知识。

现在才知道之前调车床水平的方法有误,所以导致水平仪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下运行。

这位师傅说:水平仪放在中拖板上调好水平之后,水平仪就放在那个地方不要动了,然后移动中拖板,来调节车床的水平。之前那种把水平仪放在不同位置检测车床水平的方法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