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能耐多高温度?---请教

楼主(2008-06-17):
谁能介绍下一般轴承最高能耐多高的温度,在极限温度下能工作多长时间?

请教,谢谢!

网友:
能耐高温的有轧机轴承和陶瓷轴承

部分塑料轴承能耐300℃,还有能耐800-900℃的

氮化硅耐高温轴承材料(陶瓷)本身具有耐高温度1200℃,且自润滑好,
使用温度在100℃-800℃间不产生因温差造成的膨胀。可应用在炉窑,制塑、制钢等高温设备中。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 ! 我现在需要能耐温度从常温到800度温度的轴承! 希望你给点意见,还有就是其他用作结构的材料。比如滚动的滚筒 还有支撑的结构材料。谢谢!

楼主:
我主要是想问下普通轴承能耐多高温度,比如说6309之类的

网友:
一般是各个轴承公司对于轴承钢 原材料热处理的情况

另外还要看保持架和油脂的情况了,

我查了一下NACHI的样本, 原文是

"经过S26热处理的轴承承受尺寸改变的最高温度为150℃.用经S26热处理的钢制轴承,当使用温度超过150℃时,其额定寿命会缩短并引起尺寸改变."

而经过S28热处理的轴承承受尺寸改变的最高温度为200℃,此时的温度系数为0.90.

应该避免在超过热稳定极限的温度下使用,以防止尺寸改变的不良效应.

网友:
FAG HR1样本 关于普通深沟球的运转温度 英文原文:

"Operating temperature"

Deep groove ball bearings without seals can be used up to an operating temperature of +120℃. For applications at temperatures above +120℃, please contact us. Bearings with a diameter D of more than 240mm are dimensionally stable up to +200℃.

Deep groove ball bearings with lip seals can be used at operating temperatures from -30℃ to +110℃, limited by the grease and sealing ring material.

Bearings with gap seals can be used from -30℃ to +120℃.

Caution! Bearings with cages made from glass fibre reinforced polyamide are suitable for operating temperatures up to +120℃.

网友:
一般单就材质而言,大品牌的耐120-150,但是在高温下,轴承游隙是影响寿命的关键,一般轴承本体温度120-150时,要用C4,C5游隙了,而且转速要在0-1/4最高转速以内,才可以长期工作,工作时间一般是正常寿命30-50%。

网友:
那就是普通轴承不超过120°C就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
FAG的那段描述:深沟球轴承适应的工作温度和其密封有关。深沟球轴承普遍适应110度以下的温度而不会产生明显的Fatigue or Damage。

网友:
轴承的极限温度不是轴承本身决定的,是由润滑油或脂决定的,高温状态下润滑油或脂变稀不能起到润滑作用轴承就报废了。你要想高温状态下使用就要选用合适的润滑油或脂。大家可别不懂乱说啊!

网友:
一般轴承套圈的回火温度在175度左右,高温回火一般215度左右。
如果使用温度超过了,那么轴承就会因为退火而失效。

网友(2008-07-20):
120度,超过了肯定不行。

网友:
这个温度不是这样说就的来的,那是要看轴承自己的性质,加的是什么润滑油脂,这个温度是油脂被高速运动的轴承磙子给代的,很难说的

网友(2008-09-18):
需要与润滑配套,稀油到了120度也不成呀,油脂可以选用特殊牌号的,可以试试。

网友:
渗氮硅陶瓷可以耐500摄氏度

网友:
一般的轴承能耐多低的温度,有那种轴承能耐高低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