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缸径的油缸压力25MPA缸底漏油怎么解决?

楼主(2008-06-17):
我设计了一个压机油缸缸径800活塞杆730行程300前后是发兰式的缸底是用30颗M36的螺栓固定12
.9及。现在老是出现螺栓会松动,O型圈会被油打兰。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认真检查一下螺栓的预紧力矩以及螺纹孔和法兰平面的垂直度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
对缸底,我一般采用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焊接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螺栓的强度够了,就是会松啊。有什么好办法吗?最长的一次用了10个月。

网友:
缸底法兰的厚度?

网友:
看样子,你端面用法兰连接有问题,最好把平面密封改成径向密封,也就是把法兰上做一个和端盖,在端盖上做密封和缸桶密封,这样应该肯定不会漏油了。我常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栓的强度够了,就是会松啊。有什么好办法吗?最长的一次用了10个月。
可加螺纹放松胶,但会影响你以后拆卸困难,建议你的油缸规定运行一段时间后,紧固螺钉(可做定期检查)。O形圈是轴向密封吗?是否加挡圈?

网友:
加装防松锥形垫圈

网友:
胶圈怎么一个烂法?垫圈是怎么样的?有无开口?

网友:
焊接较好,螺栓最好淬过火的,在受力时减少拉伸。

网友(2010-08-07):
螺栓数量太少了,,最起码要50颗M36的螺栓12.9级的。其他防松螺纹胶之类的估计没多少用处,试压后各个螺栓都得重新预紧一遍。。

网友:
找一本化工高压容器设计的书来看,有专门讲这个端盖密封的。

网友:
经过计算,
30个12.9的M36安全系数只有1.87。
50个12.9的M36安全系数3.12左右,理论上没有太大的冲击载荷应该是够了
所以设计螺栓连接强度是肯定不够的,这一点楼主一要要小心
楼主不妨把图纸发上来,我们社区的人一起帮您来冲洗做相关的设计
还有O型圈烂掉是什么状况,一般来说超过16MPA的时候就必须加背托环的
楼主先发图纸我们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