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检定装置---请教

楼主(2008-06-18):
1.压力表转换接头使用铝材棒自己加工,可以吗?
2.压力源需要送计量院检定吗?
3.压力源在检定压力表时,压力能保持多少时间才是合格的?

网友:
1、压力表的转换接头一般使用铜加工多,也漂亮不容易氧化,铝的不耐用。
2、你这种是纯粹的串联油路,没有用标准活塞的,压力源不需要送检定,但标准压力表必须送检。
3、这样的压力装置一般都是检定普通压力表(1.5级),保压时间长短不很重要,我们通常看看,确保系统不泄露的情况,15-20秒,让后轻敲压力表,压力值没有多大变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