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入10个长度 标注却是9点多

楼主(2008-06-18):
画了一个10mm长度直线 给其标注却是9.82mm

网友:
是不是比例设置不对??

楼主:
没设置比例

网友:
标注点没到位,建议用扑捉!

网友:
捕捉不到合适的点,比如应该捉端点的,误捕了垂足点。

楼主:
多谢各位 我那个东注意一下
我一直用自动捕捉 刚才试了用临时捕捉标注的数据都正确

网友:
开没开正交?
水平线还是斜线?

网友:
正常的肯定不会有这种情况,可能是你所说的10尺寸没画对.用正交直接输入数值10或用相对坐标.

网友:
没有开捕捉。

网友(2008-08-17):
1、打开捕捉到端点,重新标注一下,看有没有变化。
2、如仍是原来显示的数字,极可能是标注式样中主单位的比例不是为“1”。

网友:
如果打开了捕捉还有问题就可能是起点偏移量设置的问题。
这种现象应该不是单根直线标注时出现,而是在一个图中注有部分尺寸后出现。是标注时捕捉的是尺寸界线的起点。
格式/标注样式/修改/直线/将起点偏移量设为0。

网友(2009-04-10):
是自动捕捉造成的!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设置时没注意,让尺寸线与目标点之间留有空隙了,一标注就错!

网友:
删掉,重新画重新标!什么原因不再追究!

网友(2009-08-19):
因为标错了

网友:
还应该是比例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绘了条线段长为10的线,只是不是水平或垂直的,所以标注才是LZ那样的

网友:
我看重新打开一下吧

网友(2009-10-04):
捕捉不对. 重新放大

网友:
捕捉点不对吧

网友(2009-11-03):
是捕捉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