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会有不同的结果?---如图,请教

楼主(2008-06-18):
做一个凸轮,如下图(test02),其中,园柱实体是用拉伸做成。如果园柱实体是用旋转做成,则做凸轮槽时,去除材料显示阴影,表示没有选择去除的功能(如图test01),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楼主把建模步骤详细的描述一下

楼主:
图test02。建模步骤:
1、拉伸建园柱
2、可变截面扫描实体去除建凸轮槽。
3、形成图test02
图test01。建模步骤:
1、旋转建园柱
2、可变截面扫描建凸轮槽。实体建模时,没有去除选项,只有曲面建模有去除选项。
3、形成图test01,显然与设计思路不符。

谢谢指教!!!!

网友(2008-08-12):
怪不得,我的轮槽不能去除,原来是这样的原因。谢谢楼上的。

网友:
我的没有这种情况啊!检查一下在旋转的时候是不是选取了“曲面”特征了,我选生成曲面时才会出现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2013-01-13):
往复丝杠加工的在此,O(∩_∩)O哈哈~那个往复丝杠看看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