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气动弹簧?

楼主(2008-06-18):
冲切模具中的压紧装置,用压缩空气工作,请高手看看,是否见过这种气动弹簧?

网友(2008-08-01):
我们这用的都小级别的,但原理上应该是一样的。它可以自动复位。

网友:
现在很常见的,都是标准件了。。一般是氮气?

网友:
3楼的很对,南方好多厂生产

网友(2009-09-22):
我见过气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