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erial 1.7484是什么材料?哪里能查到?

楼主(2008-06-18):
请问Material 1.7484是什么材料?哪里能查到?

网友:
是不是漏了什么说明,好像不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Material 1.7484是什么材料?哪里能查到?

找不到1.7484
Wnr1.73xx
Wnr1.75xx
就是没有1.74xx

网友:
貌似DIN标准,实际却没有这种材料。
楼主请再查查吧

网友:
我在数控刀具说明上看到过,那套刀具好像是美国产的,还真不足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