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回油的背压是多少?

楼主(2008-06-18):
我们单位的控制油油路由液压站引出,控制回油也经过总的回油管路回到液压站,分别控制各个电液换向阀。请问控制回油的背压的压力是多少,流量是多少?

请教,谢谢!

网友:
控制回油最好是直接回油箱

网友:
看什么阀,流量控制的话背压越低越好,最好直接回邮箱。

网友:
什么也别想直接接油箱!

网友A:
背压是功率损失,除非必要,愈小愈好。

网友(2008-12-04):
你说的太潦草,不过控制油如上楼所说,回油箱吧

楼主:
当然直接回油箱,这还用说,回油箱要经过回油滤芯,及管子的阻力。背压肯定是要有的。

网友B:
只要不要大于3MPa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压是功率损失,除非必要,愈小愈好。
你说的很对

网友:
直接回油箱

网友:
有些阀为压力控制,我觉得这类阀对背压是有要求的。

网友:
根据你设计的要求来决定.如果保护的角度需要背压,接个单向阀,一般是5BAR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压是功率损失,除非必要,愈小愈好。

说的好,同意

网友(2009-01-04):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要大于3
只要不要大于3MPa就好
就好

3MPa是多少啊!30公斤啊!
有这么大么!!

网友:
楼上的网友,没那么大,他可能说的是3公斤。楼主好像是搞挖机的。我印象中一般是2.5公斤内。

网友:
直接回油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