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校正内径千分尺---请教,如图

楼主(2008-06-18):
下面这张图是我用手机拍下来的。可惜不清晰。修改后不会影响说明效果。
当内径千分尺出现象图中这样的测量误差很大。没有办法通过微调的手法校正过来了。
这时应该怎么办。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这个问题一直是送回厂家解决,但是周期很长。需要的技术厂家不给。没办法,小本生意。求教各位前辈了。

网友:
用一字起子松开紧定螺钉,再用那扳手调整滚筒的刻度到0位就行了啊

网友:
看上去去是上量的东西 我一般 不推荐使用内径千分尺。使用不大方便

楼主:
3#会影响美观和使用性能

能不能将滚筒的零位调整到主尺的中线刻度上。这是我想要的。

网友:
出版判断应该是螺杆的问题。可能要重新研磨了。
   原因及调整方法:一种情况是使用过于频繁或测微螺杆变形引起的。首先应将外径千分尺丝杆和固定套筒全部清洗完毕后,用相应的研磨器进行研磨,在研磨过程中,先用W16合成钻石研磨膏和煤油混合物作研磨剂进行粗研,最后用W3进行精研。

网友:
个人认为是使用不当或制造问题,可以像一般的千分尺一样调整的。

楼主:
的确事使用不当

因为学员保护量具的意识不强,加上管理不善,经常从一米多高的地方调下来摔,久而久之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
是离线吧?一般万能量具维修人员都可以处理的。

网友:
和修外径千分尺一样。

楼主(2008-11-14):
总结我这些天的经验,我认为用调整副尺滚筒的方法总是有局限性,而且不利于使用者。
我个人的意见是,把固定端的螺丝松开这样固定端就可以自由运动了,然后调整固定的滑动距离改变固定端子和移动测量端子之间的相对距离要得到的结果好的多。
只是调整有些烦,要一点一点的调

网友:
呵呵,其实很简单,自己校正就行。就像外径千分尺一样,记下初始误差,然后加上或减掉就可以了。可以用外径千分尺校对。

网友(2009-04-18):
圆柱母线高点不在中心,锉修圆柱母线重新调零位,和千分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