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液增压缸产生现象

楼主(2008-06-18):
这样的现象怎么解释?

网友:
气液转化机构 都带有自冷却风冷结构 如果长运行太频繁 的确会产生结冰的现象 我们公司的气驱液泵 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解决办法就是降低设备的运行情况 或者 加一个小的暖风机即可

楼主:
没有自冷和风冷结构,行程也很短,系统很简单。

网友A:
排气的过程 就是放热的过程 肯定要降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气的过程 就是放热的过程 肯定要降温啊

气体膨胀,是一个吸热过程。
正如制冷时的蒸发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体膨胀,是一个吸热过程。
正如制冷时的蒸发原理。
您这样一点,我全明白了,一会整理思路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你好,你这个增压器管路出现的情况,是属于正常情况,因为增压器在工作中会一定的热量,压缩空气由热变冷,就会转化成水分,你可以在管路上做点手脚,这是个人一点想法,如有问题大家帮忙提出!谢谢!

网友:
哦,你公司现场如有恒温你可以将增压器周围气温调低一点,(不过这一点相对比较不可能)

楼主:
我这样来解释这种现象产生:气体膨胀,是一个吸热过程,那么在该处需要吸收大量的热能从而导致温度降低,由于空气水分实际的含量完全取决于温度,当到达露点时如果空气在继续冷却,那么它就不能够保留所有的水分,过量的水分以液滴形式凝结出来。

网友:
在管路上加个吸水的装置

网友:
可能就是气体膨胀吸收热量后空气中的水蒸汽凝固后形成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