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断丝处理!

楼主(2008-06-18):
我加工的件都是大件,一个外型就4米多长(不是直线),中途断了要回原来割回来时间少说半天!
大家有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啊!我知道可以在那里断就在那里穿丝,但师傅就是不教我!
大家指点哈我,让我笑哈我师傅!
谢谢大家!

网友:
的确象楼主说的一样,切大工件断丝后想在断点穿丝很令人头痛.
有哪位高手来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在起点反方向割,
穿丝接着割不现实,断掉的丝要比新丝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起点反方向割,
穿丝接着割不现实,断掉的丝要比新丝细.
支持持观点,我也这样认同

网友(2008-09-27):
也是正想学学,楼主提问很好

网友:
在短丝的地方先让机床暂停,将新钼丝的头用打火机烧一下,让其变便硬,在将工件断丝处用煤油清洗一下再加入机油(主要机润滑作用),将烧过的钼丝一点点的穿过去。

网友:
机床有自动穿丝

网友B:
在原地方穿丝,是相当困难的,薄的工件还行,50毫米以上的你试试,费半天劲能穿上就不错了,所以除了反向切割外,就是从起点反向割,最好是在某一部打上几个工艺孔,以备不时之用.

网友:
一般是反向切割。

网友(2008-11-01):
能不能接着割关键还是要看公差啊,确实要考虑钼丝的粗细

网友:
没办法 倒着割吧  即使传上了  那原来的缝隙小 现在钼丝大 还不咔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原地方穿丝,是相当困难的,薄的工件还行,50毫米以上的你试试,费半天劲能穿上就不错了,所以除了反向切割外,就是从起点反向割,最好是在某一部打上几个工艺孔,以备不时之用.

支持8#,大而厚的工件,打上几个工艺孔,以备不时之用,工艺孔位置兼顾编程方便。

网友:
我最头痛的是厚的工件中途短丝了!

网友(2010-06-14):
楼主问的问题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大件的话,其实常常厚度也小不了,那么重量也就大了,打孔也就不好打了,不过我们是在编程时算好了,在差不多时加个孔的程序。这样,只要回退一点就OK了,呵呵。

网友:
穿丝接着割不现实,断掉的丝要比新丝细.

网友:
位说提快丝吧,快丝的话,新丝和旧就差0.01---0.015左右,这个不会对产品有什么影响的,我个人认为,要是尺寸很严,那么光洁度也同时要求很严的,而快丝的光洁度,嘿嘿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新以丝都用18C的吧,正常使用可以用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