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保泵进口侧有一最小压力呢?---请教

楼主(2008-06-18):
请教各位:
有哪位从事泵的研究或是对泵比较熟悉的朋友愿意解答下面问题:本人不胜感激!
如果泵中的压力低于输送液体的蒸汽压力,可能发生气蚀,为避免气蚀,确保泵进口侧有一最小压力,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进口侧有一最小压力呢?

网友:
你提出的问题太笼统,所以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个人的解释是:
1、在选泵时就应考虑其技术参数能否满足工艺要求,如:介质供给压力、泵的最大气蚀余量;
2、提高供给压力、加大进口管径;
3、缩小出口管径或关小出口闸门、降低电机转速,当然要牺牲一定的流量为代价。在满足工艺要求的情况下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