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英文,帮忙翻译一下,谢谢啦!

楼主(2008-06-18):
图纸上英文,帮忙翻译一下,谢谢啦!
请看附件红色圈内的字~~~~

网友:
个人理解,有点匆忙.只供参考.
 注意标记处应光滑地高于盒子正负公差0.010至0.05.
标记处通过图片认可

材料标记PER SAE J1344 字高0.118.高于盒子0.276,正负公差0.015至0.05.盒子和字上无纹理.

当盖子装配到这里(鼠标所指)时,装配密封圈后不泄漏.密封圈表面在盖子的里面接触到垫圈上面但不压住盖子.装配至箱时螺纹端部与盖子对齐.

网友:
PER 按照

SAE J1344 美国工程师协会标准J1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