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CAD基础题

楼主(2008-06-18):
求:
1. A半圆之弧长为何?
        (A) 58.0976 (B) 58.0769 (C) 58.0679
2. 红色剖面线区域之周长为何?
        (A) 273.3028  (B) 273.3208  (C) 273.3280
3. 蓝色剖面线区域之面积为何?
        (A) 5315.7288 (B) 5315.7828 (C) 5315.7882

网友(2008-08-18):
1、(C);
2、(A);
3、(A)。
OK!

网友(2008-11-14):
2楼的你为什么这么选择啊?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2008-12-25):
是啊,二楼的为什么这么选择的呢,赐教一下啊

网友(2009-02-18):
不好意思,今天才看到3、4楼的帖子。这是CAD的一道基础训练题,要按图示要求在CAD上将图作出,再将求解区所涉及的线打断,重新用多义线编辑命令将其变成多义线后,再合并,分别点击A点及红色、兰色区的边线,在特性管理器内就会出现弧长、周长和面积了。当然也可用查询命令。请有兴趣的朋友不仿一试。

网友:
补发图形,请在图中1、2、3处图形线上双击,在打开的特性管理器中“几何图形”中查找答案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3个选项怎么都一样啊  ~~?? 纳闷!

网友:
  我自己画了下,可以通过创建面域,然后查询面域特性来知道面积和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