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CAD进阶题

楼主(2008-06-18):
求:
1. a 之长度为何?
      a. 38.1002 b. 38.1020 c. 38.1200
2. b 之长度为何?
      a. 25.5296 b. 25.5629 c. 25.5962
3. ∠ABC 之角度值为何?
      a. 38.006° b. 38.060° c. 38.600°
4. 最外围之面积为何?
      a. 469.7197 b. 469.7719 c. 469.7917

网友:
1:b
2:a
3:b
4:c

网友:
请教怎么画的?

网友:
1,先以40mm为底边画等腰三角形,顶角为75度.
2,再以三个顶点画圆.
3,再画条垂直底边,切通过底边端点的直线,
4,偏移该直线,10mm与所画的圆交与一点,
5,此点即为结果.

网友:
:)

用PROE画,尺寸很快就出来了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2008-12-22):
同意4楼的
即利用同圆中的圆周角相等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