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对称度测量---请教

楼主(2008-06-18):
我现在定完坐标后(圆柱定第一基准,键槽底面定方向。零点在圆柱质心),在键槽一个截面得出上下两个对称点,然后连线,与外圆,键槽底面求出两个焦点,同理在另一截面得出两个焦点,用任一焦点与圆柱轴线连线再定一方向看其它三个焦点的坐标,最大最小值之差为对称度对不对?

网友:
当连线和外圆,底面的交点构造好后,应该把这两个交点的中点构造出来,将这个中点和圆心连线定方向,再计算两个交点垂直与连线方向的2D距离就是对称度了,然后,你还要看一下键槽和轴线方向的平行度,比较这个平行度和前面的2D距离,看那个大,大的作为对称度的最终结果.

网友:
看不到图还没太理解

楼主:
居士是依据GB1958- 80 键槽对称度误差检测方案分截面和长向两个测量点,其实对于国标很多人都对此有疑义,因为根据对称度定义真实结果往往会大于国标计算值.我的方法不过是没找出对称面的质心而存在一个角度误差,但我觉得只要计算四个交点的坐标值而无需再看轴线方向的平行度

楼主:
今天以质心连线作方向基准,得出四个交点的坐标
X        Y        Z
-0.0734        -85        12.5
0.0734        0        17.4958
0.0603        -85        17.4959
-0.0603        0        12.5
结果是多少,按国标结果为0.133毫米

网友A:
我有点看不懂你的数据,既然是按照中心连线定的方向,每个截面的两个交点有一个方向的坐标值是对称的,只要看这对称的一个坐标数据就可以看出对称度了.然后比较两个截面的对称度,看哪个大,也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看不懂你的数据,既然是按照中心连线定的方向,每个截面的两个交点有一个方向的坐标值是对称的,只要看这对称的一个坐标数据就可以看出对称度了.然后比较两个截面的对称度,看哪个大,也就可以的.

不对称是因为定方向的连线是质心而不是截面的中心,该键槽轴向有0.013的平行度,如果平行度好,应该对称的

楼主:
X就是交点的坐标,Y是指键的长度,Z指键深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找到质心的,实际用中心就可以了,象你这样能够正确理解这种对称度的定义的人到是不多,不错.

楼主:
我理解的质心就是键槽中心平面坐标值

网友:
那不应该是质心,质心需要SOLIDWORK等软件来计算,我要求的中心也在键槽中心平面里,键槽中心平面里和键槽的底面及外园柱面有两条交线,这两条交线与垂直轴向的截面相交为两个交点,构造这两个交点的中点,以此中点和圆心的连线定坐标方向,看两个交点的坐标(在某方向应该是对称的),对称方向的坐标值的和就是对称度了。比较全键槽长度上各个垂直轴向的截面里的对称度数据,以最大的为对称度1的最终结果,最好把键槽中心面和园柱轴心线的平行度看一下,定义里把他归结为对称度2,比较1和2,以大的为最终评定结果。

楼主:
对,你是求截面交线的中点,我求的是整个面的中点

网友(2008-07-19):
不太了解没有看到图发个图上来

网友(2011-04-21):
万工显是否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