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零件中间打断后,如何正确标长度尺寸和公差!?

楼主(2008-06-18):
各位高手,我想问个问题:

长轴零件中间打断后,再标注长度时会标成实际尺寸,不是想要的1:1的那个尺寸,在文字里改过后,公差就表不上了。
请问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正确标长度尺寸和公差!?

谢谢!

网友:
可能只能用编辑文字了,用你想要的数值更换原来的数值

网友:
输入ed,选取尺寸标注,修改 ok

网友(2009-11-03):
应用可以!谢谢了!

网友:
这时你就得编辑尺寸文字,手工改成需要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