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闭环矢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8-06-18):
它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控制参数是哪些?

网友:
闭环矢量控制变频器我认为是带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变频器。主要用于高精度的速度控制,转矩控制,简单伺服控制等对控制要求严格的场合。其传感器一般为编码器,一般都安装在被控电机的轴端。

楼主:
谢谢版主的指教

网友(2009-06-09):
楼主,很有才华,年轻有为,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