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丸机叶片铸造---请教

楼主(2008-06-18):
抛丸机叶片如采用高铬铸铁材料,则应采用何种铸造工艺较合适?应采用何种探伤方法检查叶片内部是否存在铸造缺陷,超声还是射线?另外,同一抛头上的一组叶片的重量差应为多少?是否有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谢谢!

网友(2008-11-30):
应该采用金属模铸造,超声波探伤应用比好3 k6 N: {9 s- o7 n$ [
同一组叶片共有8片,每片之间重量差据不超过5克

网友:
我们采购回来的叶片是分组的,安装时不能混用,就是为了严格控制叶片的重量差,看来在铸造时重量还是比较难控制的,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

网友(2009-01-02):
回复 网友A:

请教!!!为什么需要设定 重量差 这个参数?

网友:
为了动平衡,叶片的旋转速度达到每分钟5600转。

网友(2009-02-06):
这种消耗品,没有必要NPT,但重量偏差应严格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