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安装---请教

楼主(2008-06-19):
本人做设计需要用到滚珠丝杠,但是不知道滚珠丝杠的安装和滚珠丝杠两端的轴端形状和尺寸,有哪位高人请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各种型录上都有尺寸,你可以自己看啊!
分两种情况:1.你选用标准的滚珠丝杠,根据其尺寸配制轴承座
            2.做非标件,根据你所用轴承座,要求厂家给你做成你需要的安装尺寸。
去参考THK

网友:
nsk的样本讲解比较详细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国产丝杠在大多数应用上也足以满足使用要求,较知名的品牌有:南京工艺、汉江丝杠等,济宁丝杠现在质量好像也可以。进口品牌有日本THK、NSK,德国STAR,美国……
丝杠专用轴承洛阳轴承研究所、哈尔滨轴承厂也能满足绝大多数要求。
标准的丝杠主要是国产的,用于数控机床改造(主要是车床),精度一般在D级左右,新设计机床不建议使用。

定做丝杠可以自己设计计算,也可进行类比设计,根据两端的轴承配置设计轴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