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使用的单螺杆泵漏水严重---请教

楼主(2008-06-19):
我们使用的单螺杆泵漏水严重,找不到厂家也没有说明书,现请教其结构与维修注意事项,
谢谢!其用途将喷漆室水幕中带漆的水送到压榨机过滤。谢谢!

网友:
一般的单螺杆泵其定子内套是耐磨橡胶,在其外壳有旋进螺杆作为定子和转子间的间隙调整,输入端有密封(机械或盘根)。
你所说的漏水问题估计是输入端密封损坏。

楼主:
输入端密封为三层的类似油封的密封圈,但是好像与端盖一体的,不敢拆,拆毁了用都用不了了,郁闷啊,这台泵做的实在是佩服之至啊

网友:
都漏了还不敢拆?不拆不修它自己会好?没有备件吗?

网友(2009-05-28):
这有个结构图:

网友:
还是机械密封方便拆卸,螺杆泵已经逐渐被卫生行业淘汰,定子是橡胶的,而且螺杆泵的输送都是靠转子和定子的摩擦。虽然价格低,但是并不是那么好用,很多厂家都改成用转子泵了

网友:
是靠转子和定子的摩擦

网友(2018-12-13):
检查一下密封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