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导向和密封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9):
一般我们在设计液压缸的时候,在活塞杆的一端,从油缸的里侧到外侧,依次为导向环、密封环,最外侧是防尘圈,现在我碰到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他们的次序能换一下,从里到外分别是密封环、防尘圈、导向环,也就是说把导向环放到油缸的最外侧,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我想请问各位高手,你们以前试过这样子吗?这样可行吗?

网友:
没有见过你说的密封环、防尘圈、导向环这样排序的油缸,应该没有这么设计的。

网友:
你把每一个零件的用途作用理解透彻后,搞设计时可随心所欲你去怎样“灵活”安排。

网友A:
这个做法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法很好
这种栏目不能不能够开玩笑,请讲为什么好?

网友:
棘手的问题指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从里到外分别是密封环、防尘圈、导向环。
那么中间的防尘圈就用不着了。
可以在活塞杆和导向环之间加一个“O”型圈,以增加防尘效果。
不过导向环和活塞杆之间没有液压油的润滑,会加剧磨损。

网友:
这个缸要么加工精度不够,要么设计时没考虑好活塞导向环与活塞杆导向环之间的距离.防尘圈主要用途就是隔离外界杂质,放中间不知你要隔离什么?

网友:
哈哈 有理 ,同意楼上讲的,你把防尘弄在里面我想你装配加工都是很难的,你看过防尘圈的设计沟槽么?还有就是你把导向环放外侧的话我想根本解决不了你现有的问题,导向环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油缸咬死,就是可以加大侧向力,看样子你的油缸侧向了挺大的

网友:
这样不太好,顺序变了以后,导向环的润得不到保证,磨损会加快,

网友:
羚羊说的对,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这么想

网友:
想了好久,也没有找出要把防尘圈放在中间的理由.
使用导向带是可以用两个以上的,在两导向带之间安装密封圈,在压力使用较高的油缸时,在密封圈后面还可以加一道O形圈(由于高压的圈子比较硬,在压力没有上来的时候密封效果不好).这样,活塞杆上用餐巾纸擦都看不见油.

网友(点评):
"在压力没有上来的时候密封效果不好" 是指O型圈这时不起密封作用,但能挤掉一层油?

网友:
其实有多种硬度可供选择。中压油缸在实践中用92度比较好。关键是楼主遇到了什么棘手问题要这样布置。

网友:
再棘手也得讲道理,说个理由听听……

网友:
这么布置的话.如何装配?

网友:
防尘在内部有防尘的效果吗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通常导向环都放到里面是因为它是需要润滑的。我是刚参与液压方面的设计,对各部分的功能都还不是很了解,这个问题你们帮我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2008-08-02):
同意10楼的说法,顺序从外到里一般是:防尘圈、密封圈、导向环。

网友(2008-09-14):
回复 楼主:

不能简单地说可不可以,最好有简图,或许只要缩短导向套长度,要么干脆加2个,一个在油缸里,一个在油缸外。
设计理念有时是要突破。

网友:
这样不太好,顺序变了以后,导向环的润得不到保证,很容易拉伤活塞杆。造成偏磨渗漏

网友(2008-10-17):
这不是一个笑话,把封油的用开防尘的,亏你楼主还想得出来

网友:
我是想不明白 基与什么原因要把它们次序更换,你的原因是什么?次序更换后密封环、防尘圈、导向环它们的作用就不明不白了

网友(2015-05-31):
关于导向的位置,我们公司油缸这块的德国专家认为,导向带导向时,放里面一些,这样可以有油液起到润的作用,放的太外会引起干摩擦,易损坏导向带。像缸头部分也可以尝试更换材料,例如球铁QT400,不用导向带,这样也就可以,但是这对油缸大小有一定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