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用钣金指令如何画斜料斗?

楼主(2008-06-19):
各位网友好!
.
我现在的一个机电一体化的项目中,需要一个钣金做成的斜料斗。
.
用SW画斜料斗:
如果采用:放样----抽壳-----,可以轻松做出。但这种画法无法产生“钣金展开图”。
.
要想得到“钣金展开图”,就必须在SW中用钣金专用指令来画。
用钣金方式,我忙活了两天也没做出。
.
现将我用(SW)放样---抽壳---画的斜料斗文件上传,
麻烦熟悉网友教我。
.
谢谢!
.
syw  080619---10.55
.

网友:
斜料斗画法

很简单
我试了一下
1、按斗底尺寸建立基体法兰,生成一片矩形平板。
2、在其中一边按最低边尺寸建立边线法兰,把默认的90°改为你需要的度数(我设为75°)。
3、其余三边按最高边尺寸建立边线法兰,方法同上。
4、闭合所有角
5、分别对两个斜边进行由里向外的拉伸切除。
6、展开平板。
OK!

网友:
补充

我用的是2007版,打不开你的版本,只做了一个示例,却不知道怎样能发出附件?

网友:
补充

附件中两个斜边的切除方法是不同的,其实简单的那种已能满足要求
[local]1[/local]

楼主:
机械鼠友好!
.
两天来,我用了种种办法(其中也包括你在2楼给的步骤)一直没有画出这个斜料斗。
.
今晚,在你的指导下,我反反复复做了好多遍,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原来,“边线法兰折弯”处有一个折弯半径,这个折弯半径“必须大于2MM”!
而我画图时为了好看,让其棱角分明,这个折弯半径给的是“0”,从而导致无法进行“闭合角”操作。
.
我用的是SW2008,为了能让你看得见,特将工步做成图像上传,以做答谢!
.
谢谢你!
.
syw   080619---20.26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我还是没能上传附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你放在5楼的倒数第二张图片,好像有点错误,在闭合角时一定要只选某两个对边上的四个端面,然后选择合适选项,否则四个角的接合方式会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械鼠友好!
.
你在7楼指出的问题,我理解了。
.
谢谢你!
.
syw  080620---20.33

网友:
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我要试了以后才能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放样----抽壳-----切口——展开    不知道行否

网友:
钣金放样有没有试过  你的这个图两个基准面要成所需角度

网友(2009-06-12):
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2010-04-08):
这贴子好!
学到好多,多谢了!

网友:
直接用钣金放样

网友:
强烈推荐放样折弯!!!

网友(2015-03-27):
放样作出实体,然后“转换到钣金”,也很方便的

网友:
楼主也可以试一下先画出实体来,再采用钣金中的“实体转换成钣金”的命令,来实现。我以前做过类似的,可行。(当然了,带有曲面的,我至今还不会做,希望各位朋友,会的话,给提供一下思路)。。。
还有一种方法是直接用钣金做,它可以折成任意角度,也可以通过草图修改(即不用采用你图中用到的闭合角,附图片一张)。还有就是楼上提到的钣金放样命令,也特别的好。。。

网友:
直接用钣金特征,先做一个你所需要的料斗曲面,然后再做底面的基本法蓝,再分别做各边的斜接发蓝,最后修改各斜接发蓝的草图即可完成。

网友(2018-07-04):
学到了,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