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OLIDWORK中制作扭簧,有插件吗?

楼主(2008-06-19):
如何在SOLIDWORK中制作扭簧,设计库中没找到,有插件吗?

请教,谢谢!

网友:
有弹簧的命令,

楼主:
有压簧的,我说的是扭簧啊

网友:
在SOLIDWORK中制作扭簧

1、先做一个3d草图,和扭簧路线一样。
2、以3d草图一个顶点为原点,在扭簧垂面内做一个圆,直径为钢丝直径。
3、用扫描命令,扫描路径未3d草图。
OK!
我没见过插件

网友:
扭簧靠自己做,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是否是扫描中的扭曲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插入螺旋线作3d草图,然后扫描

网友(2017-10-31):
好简单啊,直接用扫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

厉害

网友:
用扫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