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销孔超差---请教

楼主(2008-06-19):
薄壁件两端销孔距离302超差是什么原因,请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刚加工完成时,时效过后检测没有问题.但是过了一个月后在检测就有超差的了.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的零件是什么材料的?是铸件吗?

楼主:
是QT400铸件.请指教?
厚右面73,另左面36

网友:
能说说你们做的是人工时效还是自然时效?在加工前做的还是在加工后做的?还有就是两次的检测是用同样的手段吗?你没说清楚,不好妄下结论

楼主:
铸件进入机加前做了人工时效,加工后也有一两个小时的检测时间差,两次检测的手段是一样的,

网友:
材料厚度多少?按照你说的情况来看,只有变形一种可能。但做了时效处理了...............说不清楚 期待高手作答

网友:
1、时效处理不良。
2、楼主加工时有没有开切削液?工件有没有过热?
3、工件垂直度有没有保证?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件一个多重,存放方式如何?
还有,你说超差,是普遍会变大,还是普遍会变小?是放在上面的会大,还是放在下面的会小?
人工时效,2小时?少了点吧?
能不能搞个震动的 ?(这方面不是很懂)
从工件的设计看,会有一点应力集中,后期变形较大。

网友:
图纸不是很清楚,孔处薄壁厚度多少?孔距离是302+/-0.02??这个应该是薄壁箱体件吧,两孔距离的在自然状态下过一个月变长是不大可能,即使有也很容易通过检测排除的.建议检查一下加工方法和检测手段以及检测时的温度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期变形较大?可以就此图详细解释一下吗?应力主要集中在哪个部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切削液了,VF-3加工中心加工的.垂直度保证的不太好,一般在0.02左右,销孔处右面厚73,左面厚36.

孔距变大了.

网友:
是大了还是小了?您试一下检测两孔间的直线距离看看会差多少

网友:
应力主要集中在哪个部位?

在左侧,外圈和内册2个力都向左,
方法是粗加工后放一个星期再时效
将毛坯模具该部分外圆加粗,减少外层应力(毛坯)的影响,这个在人工时效无法消去
加粗可以避免

网友:
仅此一个项目超标吗?
其他的变化如何,平面、垂直度,其他孔距的变化。

楼主:
大面平面度也不好,25销孔位置向一个方向偏,都是加工中心加工的活,均由于变形所至吗?请教.

楼主:
这个件变形性这么强吗?

网友:
有可能是检测前后时有温度差,对精度要求高的零件,最好恒温检查,要不就要进行温差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