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车屑的刀具选用---请教

楼主(2008-06-19):
304材料,内孔要求φ11.1±0.05,孔深33。工艺:仪表车打预孔8,数控内孔车到位。因为孔小,刀杆细,刀具磨损严重。不知道是不是刀具选材的问题?我对刀具不大了解,厂家也只说用的是不锈钢专用刀头..............(摆明了欺负我不懂) 请教DX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不用钻头直接钻出来,±0.05,孔深33的孔一次加工就出来了,如果是我的话一定钻出来,不锈钢怎么车都会有比较高的光洁度.干嘛一定要用车的?

楼主:
问题是段阶梯孔,共有五档尺寸,钻的效率一定比车要慢

网友:
孔小又深,刚性不足,不锈钢容易粘刀,容易形成积销瘤...车不是上策
不喜欢钻,铣扩台阶孔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请问用的什么牌号的刀具,切削用量多少

网友:
304材料,内孔要求φ11.1±0.05,孔深33。工艺:仪表车打预孔8,数控内孔车到位
可以钻出来,不过批量稳定性不一顶能保证,一般夹头的跳动就在0.02左右,又是加工不锈钢,主轴稍微有个0.01的偏摆,这次装夹钻头能干100件,说不定重新装下钻头就只能干出10件合格品。要保证稳定的质量,首先工艺上就要把可能的情况都考虑到,采用适合自己实际加工条件的工艺。
不考虑机床条件下,先钻后车是很稳妥的工艺,不过,楼主底孔打的太小了,8的底孔,意味着留了单边1.5的余量,由于孔小,刀片也小,1.5的吃刀量已经很大了,如果你刀尖是0.4,建议将车余量最多留0.55单边,刀尖是0.2,余量最多留个0.35左右,刚好保证余量包住刀尖就可以。这样,车的效率也会提高,刀具寿命也会长点。不同家刀具参数不一样,这个我就不说了,免得误导你了

楼主:
怪我没有上图,其实是因为在中间段孔是φ8.5±0.05,两端的孔才是φ11.1±0.05,零件总长度是73,不好意思误导大家了

网友:
刀片磨损一般来说有8种常见的形式,不知道你的磨损是何种磨损?如果刀片寿命很差,有可能是刀片材质不是专门用于加工304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