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密封质量,杜绝泄漏

楼主(2008-06-19):
一、现有密封存在的问题

   1)唇形密封
当径向跳动几乎为零的唇封安装在轴上时 , 可良好运转, 实际上 , 轴承的安装调整及磨损 , 轴同心度快速 ” 消失 ” 还有唇封磨损 , 这些都会导致唇封泄露 ,润滑油留失 ,严重的导致轴的磨损等现象,会给轴和设备带来灾难性失效。
2)迷宫密封
属于弯曲路径 , 弯曲路径在理论上能阻止液体进入
当处于灰尘和杂质的环境中 , 间歇会被阻塞 , 从而引发更多的问题
迷宫密封无法阻挡轴位上方的液体 , 尤其静止时
迷宫式密封不能很好地应用于立式工况 , 如搅拌容器

二、磁力油封的选用

  1、磁力油封的结构磁力机械油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静环,主要由耐磨合金制成的遇热稳定、光滑的静密封面,一个不锈钢结合盖固定于轴承箱端盖上,结合盖与端盖之间采用密封胶或O型圈进行密封;另一部分为内含磁性元件的动环,动密封面是由散热性与耐磨性极佳的含碳复合材料制成,并且采用浮动式设计,可长期在与静环的吸引下与之保持贴合,为了达到与静环长期的吸合,磁力油封的磁性元件采用在高温及高速的环境下都不会消磁的永磁材料,而且为了满足浮动式设计的要求,动环由特殊的氟橡胶O型圈固定在轴上,O型圈与轴的摩擦力大于动环之间磁力的剪切力。
  整个磁力机械油封装置在设计上均考虑长寿命使用,设计上自身保护的特性与结构采用特殊材料,均是在恶劣环境下及反复变化时能够保持耐用的基础。磁力机械油封可在干态下或存在润滑的工况下工作,在有水侵蚀的情况下也无所谓。适应于立式或卧式、低速或高速、干摩擦或润滑状况下的减速机、齿轮箱、风机、泵和电机等转机设备。

  2、磁力油封的选用1)设备精度要求径向跳动:最大0.5mm轴向蹿动:最大0.35mm垂直度:最大0.05%×轴径(如:直径50mm的轴,垂直度要求0.025mm。表座吸在轴上,表针指在静环表面,轴旋转1周的最大公差)
   轴的公差:最大±0.04mm,建议±0.025mm
   轴光洁度:最大64Rms,建议32Rms
    静环安装处公差:H62)适用条件工作参数:温度160℃;压力3.3公斤,线速度60m/s,一般规格20~320mm。

  3、磁力油封的安装步骤

  1)在清洁轴表面。

2)在动环O型圈内和静环O型圈涂上润滑油,将磁力油封安装到轴上,不要推到位。

  5)将端盖套轴上推进,推到最终位置。

  6)端盖上紧后。

  注意:如果静环与端盖配合过松,可加压板,整个安装过程中务必使摩擦副之间保持清洁。

  磁力机械油封密封这种改进方法,只需改造轴承压盖与静环之间的配合尺寸,对原结构改动很小,这种密封结构简单,安装方便,消耗动力小。运用磁力技术,采用机封理念全新设计的全浮动密封面结构,使动静环结合面始终保持紧密接触,即使在较大的轴的跳动下,亦可实现有效密封。

  此外,通过调整结构参数,将该油封也成功地应用到了其它轴承座转轴密封上,同样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因此磁力机械油封是未来解决转轴密封的发展方向,有极大的推广价值。

网友(2008-08-03):
读楼主的文章,只能作为工作时的一种参考。

网友:
"如何提高密封质量,杜绝泄漏"放在论坛里的资料没有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