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漏油---请教

楼主(2008-06-19):
各位网友:最近我公司的铣浇口机的液压马达总是在轴端的骨架油封处漏油,由于买进口马达需要很长时间。我现在怀疑是不是转速太高,造成骨架油封发热磨碎严重造成的。请问为什莫漏油,怎末解决,如何判断是不是转速太高造成的。

网友:
轴是多大?转速多少?

楼主:
我只是想问如何才能判断现在的转速超过了额定转速。还是马达内漏造成从骨架油封大量漏油。

网友:
油封使用是要判断线速度的。平常骨架油封使用的线速度≤20m/s

网友:
安装的时候同轴度如何?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马达泄漏油是否回油通畅,有可能马达壳体内压力过高打坏油封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最后我 死马当成活马医 在进油管处增加一节流阀,降低了马达的转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原先每天更换一次油封现在5天了马达还没有漏油    为什麽请大家分析

网友:
马达用了多久?换得这么频繁,轴轻微磨损了研磨轴。磨出槽了的话,很浅的,镀去,深的在腔内开槽加卡簧或换用双唇骨架。再不行就自己做轴。新泵的话换货。

网友:
马达密封的设计应该没问题,如果选型有问题,那得提供具体工况去分析的。

网友:
马达油封压力一般是针对回油压力,不会很高。

网友(2008-08-14):
在网上也看过这样的一句关于这只是QJM型液压马达的技术术语:"
排两相同的几个不同基型的液压马达,如何选择一种合理的型号?这与使用工况和使用寿命要求有关,对于短期间间隙运转,整个大修期间累计工作时间较短的机械,可以选用基型编号较小的型号,而对于每天累计运转时间长,使用寿命又要求较长的机械,应尽可能选用基型编号较大的型号,必要时应选用高压的型号,但在较低的压力条件下使用,此时能显著提高使用寿命。因为QJM型液压马达的使用寿命与使用压力成3.3次方反比,也就是使用压力降低一半,寿命可提高10倍。"
是否可以考虑在先用液压马达将额定压力先高出实际压力一个级,这样密封寿命是否会好一些!!!

网友:
使用节流阀,油用的时间长后会很热!!其它问题又会因些出来!!!必要的阀元件,按实际的油压级别,但热行件就查以使用额定压力高一级别的型号!

网友(2009-03-18):
可能油压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