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焊接技术

楼主(2008-06-19):
摩擦焊技术的主要优点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接头质量好且稳定。焊接过程由机器自动控制,参数设定后容易监控,重复性好,不依赖于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工作态度。焊接过程不发生熔化,属固相热压焊,接头为锻造组织,因此焊缝不会出现气孔、偏析和夹杂,裂纹等铸造组织的结晶缺陷,焊接接头强度远大于熔焊、钎焊的强度,达到甚至超过母材的强度;
(2)效率高。对焊件准备通常要求不高,焊接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可在流水线上生产,每件焊接时间以秒计,一般只需零点几秒至几十秒,是其它焊接方法如熔焊、钎焊不能相比的;
(3)节能、节材、低耗。所需功率仅及传统焊接工艺的1/5~1/15,不需焊条、焊剂、钎料、保护气体,不需填加金属,也不需消耗电极;
(4)焊接性好。特别适合异种材料的焊接,与其它焊接方法相比,摩擦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钢和紫铜、钢和铝、钢和黄铜等等;
(5)环保,无污染。焊接过程不产生烟尘或有害气体,不产生飞溅,没有孤光和火花,没有放射线。
由于以上这些优点,摩擦焊技术被誉为未来的绿色焊接技术

网友:
看来楼主对摩擦焊接颇有研究,本人和摩擦焊接设备打交道也有段时间,对你说的摩擦焊接的优点基本认可,但有几个方面希望商讨一下:
1)“焊接过程不发生熔化”。据我所知还是有熔化的,比如两段实心材料摩擦焊接,两个端面中心必须根据焊接量的大小加工凹坑,以容纳熔化后的金属,同时外面也会形成相背的翻边。
2)节能、低耗就不见得。摩擦焊接旋转运动用大功率双速电机,一般在20KW以上;直线运动用较大液压缸实现;而电机的摩擦离合器刹车系统也需要大量的冷却油冷却。零件焊接后一般还需要强制制冷。
3)摩擦焊接过程中一定会有高温引起的飞溅和火花的,这和砂轮磨削是一个原理。
我个人认为一般的摩擦焊接是较容易实现的,但要实现精密焊接、全自动焊接等技术上还是要求很高的,对焊接零件的尺寸,工装、自动上下料系统、焊接参数监测系统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

楼主:
关于--摩擦焊接技术

你刚才说的我可以归纳一下:
    1)“焊接过程不发生熔化”是错误的,根据摩擦生热的原理也行不通吧。。。 其次两端面也不需要加工凹坑,因为摩擦过后的热源是由内部向外扩散的,在着就是会产生小的端面金属翻边。
     2)我个人认为还是很节能的一般的摩擦焊机功率都是由他的吨位决定的,有5吨到150吨以上的也有。冷却油不是学要很多的,他的冷却还可以外挂冷凝装置。。。。。耐磨液压有也不是很贵啊。在着就是一般不同材料焊接是需要保温或者去应力退火的。而不是需要零件焊接后一般还需要强制制冷。
     3)高温产生的火花一般不是很大呀,英国的焊机是目前摩擦焊接工艺中最好的设备,我是这样认为的,总的来说可以满足工业自动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