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滑块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9):
项目需要,选择一个m8的滚珠丝杆, 请问丝杆上的螺母怎么和工作台连接啊?我不确定是在工作台上直接打一个孔,将丝杆螺母装进去;还是加工一个螺母支撑,通过螺钉将螺母支撑和工作台固定。
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装配时如何保证丝杆不受力啊?
请经验丰富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直接在工作台上打孔也太...还没见过这样想省事的
一般都有螺母座的,丝杠螺母和螺母座连接,螺母座通过螺钉和工作台固定,有必要在螺母座和工作台间加一个调整片,至于具体怎么装配,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A:
丝杠螺母安装都是要有座的,要么是铸上去,要么是额外安装上去,安装上去的一般要有键;
螺母与螺母座孔一般不配合,要有1~2mm间隙,也就是如果螺母直径是15,则孔要16或17,以免丝杠产生轴向力
打孔也不是不可以,要注意装配工艺性

网友:
也可以不用螺母座的,可以直接将螺母做成方型上面打孔功丝,在工作台上直接打沉孔安装,图纸如下,这种一般用在电子产业和空间比较小的地方.品牌台湾HIWIN

网友:
从网上找一个丝杠厂家的使用介绍学习一下,里面应该包含丝杠的设计选择,包括丝杠两端的支撑丝杠设计、使用注意事项等等

网友:
很多螺母都会带有安装孔,生产厂家一般都会考虑需要安装的情况。

网友B(2008-11-14):
引用 网友A:
丝杠螺母安装都是要有座的,要么是铸上去,要么是额外安装上去,安装上去的一般要有键;
螺母与螺母座孔一般不配合,要有1~2mm间隙,也就是如果螺母直径是15,则孔要16或17,以免丝杠产生轴向力
打孔也不是不可以, ...

请问这都行?“螺母与螺母座孔一般不配合,要有1~2mm间隙,也就是如果螺母直径是15,则孔要16或17,以免丝杠产生轴向力打孔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一般都有螺母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都行?“螺母与螺母座孔一般不配合,要有1~2mm间隙,也就是如果螺母直径是15,则孔要16或17,以免丝杠产生轴向力打孔也不是不可以”

我们公司的的丝杠螺母座孔也是这样,请高手解答更详细些!!!谢谢

网友:
长的丝杠螺母座与螺母之间是有间隙的,以防过定位

网友:
关于滚珠丝杠的安装方式:
既可以在L型溜板上打孔安装丝杠螺母。
也可以使用螺母座将螺母固定在溜板上。
在溜板上直接打孔这样首先确定了螺母的位置,再确定丝杠两端轴承座的支撑位置。
使用螺母座安装的方式,可以先确定丝杠的安装位置,再确定螺母座的具体位置。

螺母的结构形式有很多种,有带法兰盘的,有不带法兰盘的,还有方的,具体的安装情况选择不同的螺母形式。

丝杠螺母座的安装:
首先明确一点,丝杠螺母座的安装孔相对于螺母外圆来说,是可以有很大间隙的,在起固定作用而不是起定位作用的时候。
标准的法兰盘型螺母座,主要形状是一个L形,一个面用来与溜板安装,另外一个面打孔与丝杠螺母连接。且这个孔一般是间隙开口孔,开口尺寸可以使螺母径向取出为佳。
螺母座与溜板安装面,与丝杠螺母法兰的安装面一般都需要光面,一般3.2以上。且螺母座与溜板之间需加可配磨的调整垫。
安装过程,一般都先固定螺母座的一个接触面,然后另外一个面上划线打孔,配打安装螺钉孔,再拿回来安装。在精密装配过程中,确定位置之后,还需要对螺母座打定位销。

网友:
一个螺母座和两个轴承座安装时将丝杠用百分表打直,是两个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