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能力0.5-5MN是指什么含义?

楼主(2008-06-19):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看到一问题想请教大家,压制能力0.5-5MN是指什么含义?

      谢谢!

网友(2008-08-04):
应该是指某种粉末的压制能力吧,意思就是说这种粉末在0。5-5MN的单位压制压力下可以成型。

网友(2009-12-02):
翻译的问题,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具体是指上冲进行两次压制,第二次压制时可以再压0.5~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