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滑块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9):
项目需要,选择一个m8的滚珠丝杆, 请问丝杆上的螺母怎么和工作台连接啊?我不确定是在工作台上直接打一个孔,将丝杆螺母装进去;还是加工一个螺母支撑,通过螺钉将螺母支撑和工作台固定。
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装配时如何保证丝杆不受力啊?
请经验丰富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的情况是用螺母支撑,比较容易调节,拆卸,;那个直接在工作台上打孔的方式是不太可取的,又增大了加工量及加工难度。
先将滑轨调节好,螺母支撑与螺母之间的连接先不锁,只是先套进去,将平台安装至调教好的滑轨上,平台与自然状态下的螺母连接座之间间隙不能太大,可以使用矽钢片调节至手推动时,平台与螺母连接块有轻微阻力,此时,可将平台与连接座锁死,然后再去锁螺母与连接块之间的螺丝。。由于连接块在加工时公差会适当放宽,在锁紧平台时不会拉动丝杆。不过,如果M8丝杆过长的话,建议在两段使用以上操作。具体不太好说。希望能给你点提示。

楼主:
丝杆行程150mm,立式,承受重量10kg;
水平的,承受重量20kg

楼主:
丝杆螺母长17mm;
如果采用丝杆支撑,对于立式丝杆,重量就完全靠几个螺钉承受,其承重能力就降低了。

网友:
一个折弯件就可以了   上面连工作台,垂直面连丝干上的螺母.安装孔查配合螺母上的孔

网友(2008-08-01):
不论是直接安装螺母还是通过座板联接螺母,工作台的底面总是要加工安装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