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数控车床6136,哪个厂家好

楼主(2008-06-19):
最近公司想让我去买几天数控车。原来我们有几台沈阳的,重复定位精度不大好,而且价格也偏高。

现在国内做数控车床的太多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选择?最好是闭环的(沈阳的号称是闭环,我问了下,说是测量电机偏转角然后反馈,最多算半闭的吧)。

希望大家能给个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不怎么好

网友:
你准备买多少钱的??

引用 楼主:
最近公司想让我去买几天数控车。原来我们有几台沈阳的,重复定位精度不大好,而且价格也偏高。

现在国内做数控车床的太多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选择?最好是闭环的(沈阳的号称是闭环,我问了下,说是测量电机偏 ...

楼主:
6万-8万。
还是要看市场价格的。。。预算没给我,等我往上报。

网友A:
6`8W,要买6136级别的数控车,我没有什么好的选择给你,你还是继续买以前的车床吧,我介绍的国产起码都过十万以上

引用 楼主:
6万-8万。
还是要看市场价格的。。。预算没给我,等我往上报。

网友:
你公司是生产哪类产品的

对数控机床的要求有那些。6-8万的我倒是知道。但是象国产的机床那更是便宜就要付出代价的。
你公司打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别误会我指的是牺牲机床的那些性能。
所以问你是生产生么产品,
精度要求和平均无故障时间

楼主:
国产起码都过十万以上的是哪个机床厂的?给个介绍啊。精度要求0.005。零件比较多,看订单情况

网友:
呵呵,10万是没有指望的
精度要求0.005
这个最少是液压主轴的了,这个就多2-5万了,看厂家了哦
一般后刀架,定位好的在4--10万之间
机床导轨好的少说也要3万的床身吧,一般的在7-15万了
系统和电机最少3-5万的

网友:
精度要求0.005可以考虑买沈阳集团的ftl3675 是cak3675的精密型,改进了钣金,增强了防漏。主轴轴承和滚珠丝杠都采用了高精度的进口货价格根据数控系统在9-11w左右。

网友:
全闭环就是加光栅尺而已,海德汉的光栅尺基本是1m1万,楼主可以考虑之!

楼主:
液压主轴?
车床还用的着液压主轴?静压的?

FTL3675.。。可以考虑。。。。谢谢楼上啊。。。

还有没有其他厂家啊?因为要求我最少提三家做比较的啊。。。

网友:
楼主是哪里人,如果是湖南人直接和联系得了。

网友B:
说实话,平床身的车床再怎么精密都有先天局限的,他的中托板是侧拖动的。楼主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斜床身全功能的床子比较好!

网友A:
怎么平床身的托板是侧拖动的??你见过的可能是拿普车床身来改装的数控车床吧,平床身的数控标准是中置丝杆的,斜床身有好有不好,不好的地方是操作调试起来其实很不方便的,你在工作台上想放稳个东西都不行,斜床身最大的好处是更小的空间之内可以使X轴有更大的行程范围,而且由于有自重压紧的原因,所以精度会比平床身的要高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平床身的车床再怎么精密都有先天局限的,他的中托板是侧拖动的。楼主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斜床身全功能的床子比较好!

网友:
定位精度要求0.005肯定要加光栅尺全闭环,沈阳FTL3675定位精度为0.008.楼主酌情考虑,另外貌似济南第一机床厂也做精密小数控车,楼主同当地的济南一机的销售人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平床身的托板是侧拖动的??你见过的可能是拿普车床身来改装的数控车床吧,平床身的数控标准是中置丝杆的,斜床身有好有不好,不好的地方是操作调试起来其实很不方便的,你在工作台上想放稳个东西都不行,斜床身 ...

追风大虾说的对,我仔细看了样本,是中置丝杆。侧拖动是E-6140 在6140基础上改的。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起码都过十万以上的是哪个机床厂的?给个介绍啊。精度要求0.005。零件比较多,看订单情况

是我同学得业务范围,我给你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6`8W,要买6136级别的数控车,我没有什么好的选择给你,你还是继续买以前的车床吧,我介绍的国产起码都过十万以上

11-12万的预算,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
楼主要求的是定位精度0.005还是工件的加工要求,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公司想让我去买几天数控车。原来我们有几台沈阳的,重复定位精度不大好,而且价格也偏高。

现在国内做数控车床的太多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选择?最好是闭环的(沈阳的号称是闭环,我问了下,说是测量电机偏 ...

机床买了没有。跟同学联系过了。把你联系方式留一下,让他跟你联系

网友(2012-04-18):
机床精度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
对数控机床的要求有那些。6-8万的我倒是知道。但是象国产的机床那更是便宜就要付出代价的。
你公司打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别误会我指的是牺牲机床的那些性能。
所以问你是生产生么产品,
精度要求和平均无故障时间

老鹰 -20

网友:
自己买个普车改个,精度也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