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温条件下系统的几个疑问---请教

楼主(2008-06-19):
1、油液正常工作的黏度是什么范围?
如果在-55度的环境温度条件下,油液的黏度达到1000mm2/s以上,此时泵冷起动,会出现什么情况?
若想在此情况下让系统正常工作,可以采用什么办法把温度提到正常工作温度?
2、有一些油管是露在外面的,-55度的环境温度对管子会有什么影响,油能否正常流动,黏度会怎么变化?
3、在-55度的环境温度下,电磁阀能否正常工作?低温会对阀的哪些方面产生影响?此时密封圈会有什么变化,对阀的工作有哪些影响?

网友:
你怎么得到的这个粘度?

网友:
1、油液正常工作的黏度是什么范围?
如果在-55度的环境温度条件下,油液的黏度达到1000mm2/s以上,此时泵冷起动,会出现什么情况?
若想在此情况下让系统正常工作,可以采用什么办法把温度提到正常工作温度?
2、有一些油管是露在外面的,-55度的环境温度对管子会有什么影响,油能否正常流动,黏度会怎么变化?
3、在-55度的环境温度下,电磁阀能否正常工作?低温会对阀的哪些方面产生影响?此时密封圈会有什么变化,对阀的工作有哪些影响?

回答:1、粘度最好处于16...36 mm2/s。通常油的粘度跟温度影响很大,温度越大,粘度越低。可参见附表。
粘度1000cST的液压油我不知道楼主见过没,我是没见过,不过我可以大胆的估计和你家里冰箱内冻过的肉汁差不多了(不信楼主可以拿液压油放冰箱冷冻一晚上再观察
冷启动等于内燃机不加机油启动,油泵损坏是必然的
油箱内装加热棒、温度传感器,并与电气的PLC设定结合,确保油温高于设定值(如20度)时油泵才能启动;
2、这个温度是极端温度吧?如果确是这么低的温度下,油管肯定要做保温措施的,油泵开启后可以空载运行一段时间(如让油缸反复空载伸出缩回),让管路中的油都回油箱,之后在正常工作。
3、通常电磁阀在-30度的情况下能正常工作,-55度不清楚。不同材料的密封圈对温度的敏感程度不一,但有影响是肯定的。

网友:
电磁阀:-40----120度。中国东北地区冬季可用32液压油,西伯利亚地区不清楚。估计区别不大。再低压力不够了。粘度太低引起内泄发热。太高功率损失大。两者都会加速油品老化进而影响系统。请考虑楼上的建议。

网友:
一般通用电磁阀在-55度环境下,密封件将失效。

网友:
在-55度下,是不是可以向液压油里加添加剂?就像循环水一样,加点添加剂,低温下不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