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递进式干油分配器怎么调节油量的大小

楼主(2008-06-19):
怎么调节? 请师父们指点

网友:
应该是在你的润滑泵的柱塞处调节柱塞的行程就可以调节其流量了

网友:
递进式分配器本身是不能调节排量的,可以通过控制润滑泵的注油时间控制润滑量.

网友(2009-10-17):
2楼说的是多点干油泵调节泵出口的装置调流量.分配器可以调流量(每次给油量),
调节的部位应该在分配器上.

网友(2010-06-09):
分配器调节流量应该是选择柱塞的直径大小

网友:
递进式分配器是定量分配器,无法自行调节油量的。只有片式递进分配器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来组装。据我了解递进式定量分配器是这样的,如有疑问可以联系。

网友:
唉好不容易发的帖子都被删了。还写了好长的。不知道怎么搞的。。郁闷。只能简单说一下再。递进式的分配器排量也可以调节,有两种方式。一个式通过堵塞别的出口。另外一个可以选用SSVD可调排量分配器。详情可联系我。

网友(2010-07-25):
学习了~蛮有用的~~谢谢

网友(2010-09-02):
分配器调节流量应该是选择柱塞的直径大小,不能调节排量

网友:
3#楼所言及是!
油分配器的给油量可通过PLC编程控制启动时间与频率来确定给油量。

网友:
递进式分配器的流量是比较精确的,
选型时确定要每个点在每行程的流量!确定后无法更改!
改变流量的办法,通常在进油口处截流!
如果有主分配器和次级分配器,只能在主分配器处截流!
所以递进式分配器选型比较重要!
国产的通常选型组合较少点,进口的比较多些,
主要看实际应用的场合,客户的要求决定的!

网友(2015-12-29):
最近关注润滑管理,学习了。

网友(2016-06-15):
递进式分配器没有办法调节油量的,可以调整油泵打油时间,因为它每个出油口的出油量是一定的。图上所标就没有办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