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下攻丝机?

楼主(2008-06-19):
国产中比较好的,还有台湾的,进口的,大概什么价位
气动和电动哪个好

网友:
德国的了解下

Vorteile / Advantages /优点· Prozesssicherheit in der Fertigung
Process controlled production
生产中的过程安全性
· Fehlererkennung mit Gut-Schlecht-Selektion
Fault recognition provides good/bad selection
使用优劣筛选识别缺陷
· Ohne Werkzeugbruch und Werkstückausschuss
No tool-breakage, no scrap
没有刀具断裂和工件切屑
· Optimierung der Prozessparameter aufgrund gemessener Fertigungsergebnisse
Optimiza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by measured production results
通过测量加工结果优化过程参数
· Geringe axiale Kräfte auf Werkzeugflanken
Minor axial forces on tool shoulders
刀具轴肩轴向力小
· Volle Erweiterungsmöglichkeit::
Nachrüstbar von Stand-alone-/Handling-Lösungen bis hin zur Integration in Automationen
All possibilities of upgrading from stand-alone solution retrofit to automation
扩展可能性大:从独立/处理方案到自动化中的集成都能再升级
· Keine Folgekosten z.B. für Leitpatrone
No further costs, e.g. for leadscrew/leadspindles
没有后继费用,例如导杆
· Hohe Taktzeiten
Enhanced cycle times
周期增强
· Qualitätsprotokoll
Quality protocol
质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