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矩,惯量怎么计算?

楼主(2008-06-20):
电机扭矩,惯量怎么计算?有没有经验公式或口决?还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电机扭矩的计算可以用公式   电机额定扭矩TM(nm)=电机额定功率P(kw)/额定转数N(rev/min)X9550
因一些电机分高惯量、中惯量、低惯量等,所以电机的惯量一般在电机使用手册中查到,我没有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