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推焦车的系统---请教

楼主(2008-06-20):
现在在做一个推焦车的系统,其系统一阀组内包括以下几种阀,电磁换向阀,液压锁,单向节流阀.
系统工作压力8MPa,用于提升楼门.(我没有原理图和照片)
问题:各需得电磁铁得电,当泵起动加压后,油缸不动,用手动的方法捅一下后,油缸才动作.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处理?
我试过的方法:
1  将换向阀拆下,清洗,查看其换向没有问题,再将其安装上.
2  系统压力正常.

现在正处在马上交货的时候,想请各位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那你在试验时,你的电磁阀的得电情况正常么?我觉得是你电磁铁有问题哦

楼主:
电磁阀是正常得电的,24伏直流,这个没有问题,你看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的没有?!
大家多给我说下啊,我急啊!

网友:
380V或者220V交流经过变压器出来28V交流,再经过桥堆整流24V直流。
如果24V直流没有问题(最好用万用表打到直流挡测量一下),换个电磁阀吧。
我怀疑你24V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网友:
你说的是取门的提门油缸吧 他分一提门 和二提门   你检查一下阀站里面的油缸 是用这个油缸的行程来控制提门油缸的,估计是行程开关的问题  你检查一下行程开关电器信号。只有阀站内的油缸走到终点的时候,触发行程开关,然后电器信号才会控制换向阀供油。
另外据我所知道的是,泵启动后 溢流阀是卸荷,得电的时候才开始向系统供压力油。溢流阀是和换向阀同时得电的。不知道你的是几米的推焦机

网友:
哦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此系统采用的是直流24伏的电压控制,已经更换电磁阀试过了,和上一个阀一样,(当给出控制电压后,阀芯不换向,油缸不动作),并且新的阀也已经清洗干净.电压应该没有问题.
 再关于搬大象的小蚂蚁说的问题,这个推焦车是3米多点的,没有行程限制开关,系统也比较简单.

另外据我所知道的是,泵启动后 溢流阀是卸荷,得电的时候才开始向系统供压力油。溢流阀是和换向阀同时得电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下,现场我去看看,马上,一会回来给最后消息.

网友:
问题:各需得电磁铁得电,当泵起动加压后,油缸不动,用手动的方法捅一下后,油缸才动作.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处理?
你捅的是油缸,那检查油缸;捅的是开关,那检查控制信号。

楼主:
各位,我又看了一下我的问题,我有一句是说的不清的,当各需得电电磁铁得电后,油缸是不动的,用手再轻轻的捅一下控制其的电磁阀后,油缸才开始起作用.
不好意思 ,我没有表达清楚.
再有一点,控制其的溢流阀,如果没有起到作用,那它应该是直接就推不动的啊,油液直接就回了油箱,你再用手捅换向阀,那油缸也不会动的吧,您(搬大象的小蚂蚁)现在是不是怀疑我这个溢流阀调定的压力不是我系统需要的压力,才有可能产生这个现象?
还望指教!

网友:
那检查电磁阀的电压相符吗?没问题的话就换电磁阀。

网友:
1.光从你说的情况看 问题应该很简单啊   就是换向阀得电后 不换向   用手捅一下就换向了  对吧   在保证电磁换向阀,液压锁,单向节流阀. 连接的方向 调定参数的情况下 那你就检查换向阀的阀芯好了  可能放置的时间长了 锈了    你多捅几次就好了    捅完左边 捅右边  呵呵 直到得电的时候 它换向就好了  换向不到位  导致流量不够
2. 另外你最好查看一下是不是哪个阀安装反了  因为好多阀都是对称的
3.我接触的是6米和7米的  我手头只有他们的原理图  阀组都是叠加的

楼主:
1、说的对,问题很简单,你说的这个也有可能,毕竟他厂里面出厂的不一定就是新的产品嘛,我马上试试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2、阀应该不会装反的,你也知道,它阀上的孔就在那放着呢,有5个孔的那种,不会装反。再一点,如果他是有四个孔的话,也是能用在这叠加式的,是不是。
3、我现在接解的是4米左右的车吧,比你那个应该功能少的多,但是也是叠加式的阀组,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原理图,应该都是有五个孔的那种。
4、你手里现在的原理图能否发一份过来,一起进步。

楼主:
忘了一件事,阀芯现在已经清洗了有3次之多,阀芯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油缸也没有问题,这都也是检查过的,现在就是不知道它的问题出在哪里,还请大家多多帮想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液压卡紧,还有5个孔的阀至少是10通径的吧,是不是回油背压大?再有溢流阀和电磁阀同时得电看看有毛病没,不行加个延时继电器做个延时看看,让溢流阀先得电,换向阀再得电。

网友:
我觉得你楼主好象陷入误区了   捅一下换向阀就好使了  那就是换向不到位被
查看原因  是电器产生的磁力不够  还是流量不够    给你一张6米关于取门的原理图

楼主:
谢谢,小蚂蚁,现在也不是个误区, 是换向阀轻轻的捅一下它就换向了.
你给的图一定会好好消化的我.有问题再联系.

网友:
请检查您给电磁铁供电的容量,如果容量不够,因为同时还有电磁溢流阀的电磁铁在工作,会把电压拉下的太多,实际供电电压不足,推不动阀芯的,

楼主:
金枫说的意思是否我现在给定换向阀的电压不正确,使得换向阀刚得电时力量达不到要求推动阀芯的力量,那么我加大电压是否可行?

楼主:
各位,我这张帖子应该是结尾的了.
现在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系统的最后情况,如下:
1、说的这个阀不是因为阀芯的卡紧而不能正常工作的。因为我也说了,第一它是新阀,第二,出现问题以后我也清洗了好几次,以为它卡住了。最后发现不是阀卡了。这是造成阀芯可能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
2、不是因为阀装反造成的。这个在阀上都有定位的装置,看好油路应该不会装反。
最后查出的造成它不动作的原因是,电器给电接触不良,造成得电电压达不到要求的值。
解决办法:接好电器部分,使得电正常,阀芯正常换向。
思考:学了液压你还要懂得电器,不然,再出现类似的我这个问题,头可就大了啊

网友:
不仅接触不良可能造成电压下降,负载太大时也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网友(2010-05-25):
学好液压的同时也得学好电器方面的知识

网友:
你这边换了新的电磁阀,还是老样子,但是信号控制还不行说明你的阀没有问题,问题在你给的控制信号。你给的信号不能满足电磁阀动作,可以看看你过去的电压是不是直流24V。

网友:
液压与电控是相互配合的,否则调试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