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冲床在加工过程中出现板机"疙瘩"作响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8-06-20):
普通冲床在加工过程中出现板机"疙瘩"作响,其原因是有多种可能的引起的,请大家举些个案和相应的维修方法.谢谢.

网友(2008-08-02):
好长时间不接触这个机床了,应该是制动位置不对引起的。

网友:
刹车提前,调整刹车带。也可能滞后,如果是滞后会带动连杆和滑块颤抖!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很简单的,那就是皮带松了,造成传动力不够,紧一下就OK了。

网友:
三楼说的对,一般情况是调整一下刹车带,略松一点或略紧一点,要慢慢调,边调边试,若不起作用,多半是转键磨损了,就要检查转键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主。副键体转动不灵活,或者是主键柄磨损

网友(2008-11-28):
二个方面,一个是刹车带松了,另一个不是转键的弹簧力不够,从这两个方面去年,一般是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2009-08-31):
制动带太松梦或者是因为曲轴上各铜套配合由于磨损而变大,制动轮与曲轴固定用的键松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