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液压马达传动20万Nm的转矩,用减速机可实现不?

楼主(2008-06-20):
如题~现在需要用液压马达带动20万Nm的转矩,我的构想是这样的:液压马达+减速机
请问各位大侠这方案有实现的可能性吗?

网友:
我们曾经做过40000NM的摆动液压马达方案。你的项目可以用液压马达+减速机。如果是摆动的运动,可以用摆动马达,如果连续回转运动,最好还是用马达+减速机方案,20W牛太大了

楼主:
谢谢贝贝版主的答复~扭矩是很大,我都感到惊讶了,是连续回转运动的。公司要做一个卷动提升的设备方案,通过计算需要20万扭矩的马达,我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大扭矩的马达呢来个小马达加减速机吧~~呵呵~

网友(2008-08-14):
借楼主的帖子,问一下,
作连续回转运动选什么类型的液压马达耐用啊?
(使用在食器机器上作带动链条作流水线).流水线上的东西不是很重,所以转矩要求不高,但要求经常启/停,解决寿命和漏油是重点
在网上也看过这样的一句关于这只是QJM型液压马达的技术术语:"
排两相同的几个不同基型的液压马达,如何选择一种合理的型号?这与使用工况和使用寿命要求有关,对于短期间间隙运转,整个大修期间累计工作时间较短的机械,可以选用基型编号较小的型号,而对于每天累计运转时间长,使用寿命又要求较长的机械,应尽可能选用基型编号较大的型号,必要时应选用高压的型号,但在较低的压力条件下使用,此时能显著提高使用寿命。因为QJM型液压马达的使用寿命与使用压力成3.3次方反比,也就是使用压力降低一半,寿命可提高10倍。"

个人而言.原来设计加电磁离合器的,在大电机上见过,因为没有见过单独的电磁离合器产品.没有确定先什么类型的液压马达,没有液压马达\转速\轴尺寸等数值,所以减速器,电磁离合器都无法确定.

所以现在什分急于先购液压马达,液压站也没有确定(因为液压马达没有确定)

请帮忙先如何合理选择液压马达

网友:
前几天刚听说丹佛斯的摆线马达不错,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对成本有没有考量,这种20WNM扭矩的马达是有的,不带减速机的也可以达到这么高,甚至更高。比如瑞典的赫格隆,瑞士的ROLLSTAR他们的产品都是世界顶级的液压马达产品,输出扭矩可达百万NM,其中ROLLSTAR的产品是带整体式减速机的,给你看个图片!!不过这两家的东西是很贵的!!哈哈!!!
减速机部分                                                                              液压马达+减速机部分

网友:
丹佛斯的摆线马达,有没有网址啊

网友:
建议用三级行星减速机+马达

网友:
htt20w太大,固定设备可以自己设计大减速机!
小马达可用济宁伊顿的www.eaton.com/EatonCom/index.htm

网友:
产 产 产产不

887上止了 的 后扔 上下的 的

网友(2008-10-11):
不知道您是用在什么设备上,我们公司最大做过31万扭矩的是马达加减速机。

网友(2011-07-14):
可以满足的   我们公司做做30万牛米的  QQ775846958

网友:
工程机械上用的多20000,30000的都有

网友:
能否说说工况,呵呵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第二张图片是不是斜盘轴向柱塞马达连接减速器啊

网友(2012-03-07):
200T的卷扬都做过,这个不算什么,QQ1195324463

网友(2013-08-06):
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撬动。

网友:
主要看你的安装空间,马达胡扭矩可以达到,但这种马达的空间体积比较大,扭矩小的马达需要配一个大减速比的减速机,体积也会很大,楼主如果提供下安装要求,根据需求来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