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材料对应国内材料---请教

楼主(2008-06-20):
0.156  DIA     STEEL ROD
18GA(.052) GALVANIZEO
1/8 CDR
C.D .STEEL 1 3/16 DIA   SAE 1112 OR 1113
LOW CARBON STEEL    COLD HEADED
8 GA (.164)C.R.S
C.R.STEEL  (.0747)  VM1002
TENSILE HARD DRAWN STEEL
SAE 1215 OR APPD EQUIV
B1113 STEEL

网友:
引用 楼主:
0.156  DIA     STEEL ROD
18GA(.052) GALVANIZEO
1/8 CDR
C.D .STEEL 1 3/16 DIA   SAE 1112 OR 1113
LOW CARBON STEEL    COLD HEADED
8 GA (.164)C.R.S
C.R.STEEL  (.0747)  VM1002
TENSILE H ...

密密麻麻看不懂,楼主到底想知道哪个牌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行代表一种啊
上面的都想知道啊,上面写的都是照着图纸上的材料明细写的

网友:
字面翻译:
0.156  DIA     STEEL ROD                                          直径0.156圆钢
18GA(.052) GALVANIZEO                                    18GA(0.52)镀锌
1/8 CDR                                                                         直径1/8  冷拉圆棒
C.D .STEEL 1 3/16 DIA   SAE 1112 OR 1113        SAE1112或1113 直径1 3/16  冷拉圆棒
LOW CARBON STEEL    COLD HEADED            低碳钢   冷镦
8 GA (.164)C.R.S                                                     8 GA (.164)冷轧板
C.R.STEEL  (.0747)  VM1002                 (.0747)  VM1002 冷轧板
TENSILE HARD DRAWN STEEL                    高强度深抽钢
SAE 1215 OR APPD EQUIV             SAE 1215 或批准的替代材料
B1113 STEEL                          B1113 钢
具体的你还是一个一个慢慢地对应来吧!

网友(2008-07-24):
GALVANIZE - 镀锌  没o     EO是意大利音译单词  如:VIDEO

网友(2008-09-27):
18GA(.052) GALVANIZEO                                    18GA(0.52)镀锌

上述可能有误. 另:Galvanize  zero spangle, 是指无锌花热镀锌板, 与你图纸中galvenizeo, 有相似处.供参考

网友:
有没有一个文件的形式啊?谢谢!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