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式制动器---请教

楼主(2008-06-20):
公司现在正在开发轨行式的混泥土罐车,重载后总车质量30t,行走速度最大是20Km/h,刹车采用液压钳式的,请问需要多大制动力的刹车?由于本人是做模具对这方面一窍不通,自己想了一个多礼拜一点头绪都没有!请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吧!非常感谢了!有CAD图和计算书更好!谢谢了!

网友:
建议到社区下载汽车设计手册计算一下所需制动力,“对模具不熟悉”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8-07-22):
这个得看你前后轴的重量分布情况,以及质心高度等一起来确定。

网友:
这么重的车居然用液压制动??

网友A:
给两个资料,够琢磨一阵的了.

楼主(2008-09-10):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再请教你一个问题:为什么重车不能使用液压制动(4楼说的)?具我所知高速列车好象也是采用液压钳式的!

网友:
应该没有说不能用液压钳式吧,双龙原车的6方的混泥土搅拌车就是气控液压钳式的,不过总重是25吨,不能超载。

网友(2009-02-20):
制动器计算资料

我怎么下不了上边的计算书啊
这正是我急需的东东
哪个高人帮帮我啊

网友:
唉,给资料也不考虑考虑接受者的承受能力阿,呵呵

网友C(2009-09-07):
给资料也不考虑考虑接受者的承受能力阿

网友(2010-03-19):
下不了资料....郁闷

网友(2010-11-11):
引用 网友C:
给资料也不考虑考虑接受者的承受能力阿

这位朋友!接受者的承受能力是可以改变的!知识就是力量吗!

网友(2012-02-23):
下不了资料....郁闷~~~~~~~

网友:
一般情况下重型车用的是气控液压钳式制动器.双龙原车的6方的混泥土搅拌车就是气控液压钳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两个资料,够琢磨一阵的了.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呢,我也是做汽车制动系统的,可以一起交流下!